添加金线的问题,谢谢告知,,谢谢啦

楼主(2015-12-23):
按照书上操作到84页的时候遇到问题,如图所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如何修改呢?谢谢啊

网友A:
这很正常,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没什么问题啊

下面的warning是说设计不行吗?没太理解,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warning是说设计不行吗?没太理解,谢谢您的回复

有警告 很正常

网友B:
DRC只是 软件判断与你设置的值不同而已, 需要自己判断是否合理,合理的可以忽略显示的D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只是 软件判断与你设置的值不同而已, 需要自己判断是否合理,合理的可以忽略显示的DRC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