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输出电压不被拉低

楼主(2015-12-24):
用的MC34063输出4V,通过74HC595驱动1000个贴片LED,工作的时候实测输出电压会被拉低到2V,
有什么方法保证输出电压不被拉低么

网友:
    输出功率不够呀。

网友:
    首先得确定驱动能力够不够

网友:
    感觉是驱动能力不够啊,1000个LED ~~

网友A:
    外掛三極管增大電流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掛三極管增大電流輸出。

嗯,目前是计划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掛三極管增大電流輸出。

    这个三极管有什么具体要求么,结构限制需要贴片的三极管

网友B:
    为啥要用34063呢,便宜的BUCK一抓一大把啊,

网友C:
    1000*10ma=10A,外挂也是mos管

网友:
    又跟版主学习了一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三极管有什么具体要求么,结构限制需要贴片的三极管

三極管是根據看你想要輸出多少電流而選定。

网友D:
    你的一个灯电流是多大,这个IC最大是不是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極管是根據看你想要輸出多少電流而選定。

    灯是0805的,是16行,每行并联80个LED,
    这样算来如果要电压不被拉低,似乎至少需要10A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10ma=10A,外挂也是mos管

确切的说是1280个LED
16行,每行并联8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一个灯电流是多大,这个IC最大是不是2A

一个LED完全点亮是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用34063呢,便宜的BUCK一抓一大把啊,

    客户建议的,就没换

网友:
    万金油34063效率不行啊,还整其他的吧

网友:
    10A电流,好大;
    版主提供的电路好深奥

网友:
    哦,是三极管电流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