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 sigrity中的 trace 和 shape

楼主(2015-12-24):
各位,

   (1)sigrity软件是对待trace和shape的 (分别是怎么建模的)?
   (2)在DC drop中,trace和shape是同等效果的吗?

网友:
我所了解的信息,供参考:
1.sigrity导入pcb设计文件会区分trace和shape,这个是传输线类型的建模。算法上,trace采用BEM+FEM,shape采用BEM,过孔采用局部FEM,所以高频下trace的准确度要高于shape,低频下shape的准确度要高于trace。但不管什么算法,碰到不连续的传输线结构,这种2.5D的软件在精确度上都会有所欠缺。
2.DC drop是静态的分析,trace和shape等效。

楼主:
谢谢

  遇到了一个问题,一个小power(用trace连接的)在做DC drop的时候,用半成品的PCB文件(只处理了电源部分,其它部分是空的)时,仿真出
的结果是错的(得出的阻抗太小了,明显是错的),将trace转换为shape后,得出的就结果正常了
  等整个PCB全部完成后(电源部分,信号线部分都完成了),再次仿真,结果又正常了(依然是用trace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遇到了一个问题,一个小power(用trace连接的)在做DC drop的时候,用半成品的PCB文件(只处理了 ...

你这种神奇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