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振铃现象

楼主(2015-12-24):
  请教各位大神,如附加升压电路中的电感输出LX端有示波器测量是发现有振铃的现象,好像对后面的电压输出没有影响

像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消除吗?

楼主:
百度文库里面有一份开关电源振铃的修正 文档可惜看不清楚,请高手解释下产生的原因和消除的办法,测量点在D1601 1脚边

网友:
正常现象,可以不管。
如果硬要解决,在1脚对GND假RC,具体数值调试为主。但是对功耗会增加。
看你的图纸应该是平板电脑,对功耗有要求,可以不管。

网友:
不是很严重的话,正常

网友:
很正常你电感出来是不是没有紧跟电容 肯定会有.

网友:
哦,这个节点本身就是敏感节点,你测试时有没有考虑示波器探头寄生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文库里面有一份开关电源振铃的修正 文档可惜看不清楚,请高手解释下产生的原因和消除的办法,测量点在D ...

那个文档就是版主说的加RC吸收振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