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的问题

楼主(2015-12-24):
如图,HDMI的很14脚,我的主控没有对印的接口。可以不接吗? 这个脚是什么作用?或者可以上拉?下拉?

网友:
基本没用的

网友:
与电源相关的,如果不用可以不连接

网友:
在HDMI规范中有明确定义,要是没有记错,应该是第55页

网友:
这个问题百度有解,最好问一些网上搜不到的答案,这样大家讨论起来才有意思

网友:
CEC待机控制,可以不接。

网友:
HDMI_plug这边要接47K电阻到GND,其他的没啥了。

网友:
可以不接的。
CEC是消费电子控制脚,目前大部分是不需要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