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设备USB充电问题

楼主(2015-12-24):
从电路中取5V电,是否可以改变USB口的识别电阻,来增加最大充电电流?   听说D+ D-短接可以增至1A,是否可以增大至专门的充电器那么大,比如2A。我知道苹果系统有识别电阻这么一说

网友:
等待大神的答复。

网友:
不仅仅苹果,usb充电限流控制有两种,一种在适配器加识别电阻,一种使用Usb软件识别通信协议

网友:
电阻识别也是只是认别电流大小吧,没听  说能识别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