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内电层焊盘 隔离层ANTIETCH没显示

楼主(2015-12-24):
出GERBER,在CAM350中能正常显示焊盘与内电层是隔离。但在allegro中显示不太对,如图所示。热风焊盘能正常显示,隔离层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能看出 Anti Etch的轮廓,可却没与内电层同皮分离,很是奇怪

网友:
    开的层太多,眼花,看不清

网友:
    只打开要隔离的那一层看看

网友:
    负片不就是这样显示的吗?正片才会隔离

网友:
    负片很正常 记住所见非所得

网友:
    一层一层地看

网友:
    动态铜有时候是这样的,应该算是bug,在dispaly-->status中跟新下铜皮就避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