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请教

楼主(2015-12-24):
最近在进行power DC的仿真,在仿真是遇到一个问题:仿真的一块PCB,有一组电的阻抗不符合spec。所以必须采取措施降低阻抗,据我所知有这么两个办法 1,加VIA 2,加宽power线  我的问题是这样:我不想在allegro中加入solution后再导入到sigrity中进行仿真,感觉比较麻烦,我想直接在power DC的workspace中编辑spd文件,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加宽power和via,希望大家能指导一二~

网友A:
从你的问题中感觉你还没有太了解电源完整性的概念一样,首先PowerDC主要做的应该是压降之类的仿真,而不是阻抗曲线。如果你想在修改spd也是可以的,在工具栏上就有加via和平面的工具,直接加就可以,但是要记得赋网络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问题中感觉你还没有太了解电源完整性的概念一样,首先PowerDC主要做的应该是压降之类的仿真,而不是 ...

谢谢版主,power dc仿的是DC阻抗,感觉SIwave在修改铜皮,加via等方面操作比power dc直观许多~ power dc捣鼓了半天,铜皮始终没加上去,周一的时候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power dc仿的是DC阻抗,感觉SIwave在修改铜皮,加via等方面操作比power dc直观许多~ power dc ...

那你就果断用SIwave。

网友:
最近也在学仿真,挺好的

网友(2017-05-03):
还没开始学,不明觉厉

网友(2017-07-21):
学会一个,其它的很简单

网友(2017-12-09):
太棒了,立刻學到直接加銅皮的方法。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