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电容、输出电容和负载电容问题

楼主(2015-12-25):
       请教一下大家了,我现在用了一款MP46885的电源IC,这款IC原来是用作恒流源做驱动LED屏的,现在有好多用作DC-DC。我这边输入电容因为体积和耐压值(100V)用的是2.2uF的,输出电容是100uF钽电容,负载用的是220uF钽电容。现在有两个问题没搞清楚,一个是在我把输出电容由100uF调到220uF时,会有大概一半的设备电源电压输出不正常。第二个是我负载用是模块,在模块处于信号不好的地方时,大功率运行会导致关机,我想把负载的电容调到470uF,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影响。请教一下各位了。

网友A:
可能和零极点造成的系统稳定性问题有关,你可以尝试在改大输出胆电容的同时,调整功率电感的感量
如果输出调到470uF,功率电感感量可能要重新选值,以便让电源能够可靠地工作
你还要测一下模块信号不好时,瞬间电流需求有多大,持续时间有多长,如果大电容满足不了它的瞬间电流需求,还是得选用电流大点的DC-DC芯片

网友: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芯片有没有ovp,多少伏,模块需要的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和零极点造成的系统稳定性问题有关,你可以尝试在改大输出胆电容的同时,调整功率电感的感量
如果输出 ...

     我模块最大的电流要求是2A,持续时间要看情况,这个在调试天线的时候在暗室出现过,瞬间就掉电了,实际使用过程中还没发现。我现在是电源IC输入电容很小就2.2uF,不知道和这是否有关.电感那的输出电容是100uF钽电容,最后在模块那里还有个钽电容220uF。我电源部分出现问题,我也认为是电感和电容不匹配造成的,现在我是用的100uF电容,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这边想将模块那里的220uF钽电容调到470uF,这就造成一个问题,负载模块那的电容值是电源输出部分的5倍左右,我们正常的做法应该是电源部分输出电容要比后面负载电容大。我担心会对电源部分造成影响。您能帮我讲解一下,这些地方电容值选择的原理吗?原理没弄懂,心里没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模块最大的电流要求是2A,持续时间要看情况,这个在调试天线的时候在暗室出现过,瞬间就掉电了,实 ...

我觉得,你首先要考量的是,负载端的电容距离功率电感的远近,如果较远,可以认为它独立于DC-DC电路,容量大点也没关系;如果很近,DC-DC输出电容的总容量就要加上它了,因为这时候它就是DC-DC电路的一部分,它上面可能有较大的充放电电流,如果有条件你可以用电流探头看看额定工作时,两颗电容上的纹波电流,纹波电流很小的那颗,你可以确定它是负载电容,容量大点没关系。

2A的峰值电流,难道是GSM模块?

楼主:
我们用是恶SIMCOM的800C  GSM通讯模块

网友:
可能是过流了。

负载电容大,上电时候需要对电容充电,触发过流保护。

网友:
1、有可能是输出电容增大后,需要的充电电流增大了,而IC是恒流的,导致电流过大保护。
2、至于负载电容能不能调成470UF,你判断负载电容是不是离电感太近;如果不是,在输出电容为100UF,将负载电容提高为470UF,再测试一下。

网友:
如果有测试后,希望能回复我一下,结果。

楼主(2016-03-15):
    我这边重新测试了一下,我把模块那的电容调到470uF后,掉电的问题解决了。电源IC那输出电压异常的问题也找到了,原因是在电感后面的100uF钽电容上面,我用到的钽电容是在华强北买的,估计是仿AUX的假货,换了真的AUX的钽电容后就好了。可能这个MP46885电源IC对电容质量要求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