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5-12-25):
       在传输线中,理论上回流信号并不是电流流到信号路径末端然后从回流路径返回的,而是根据电磁场。。。等等,,在信号线上刚加上信号就会有回流信号,那么在芯片信号脚周围加的地是什么作用,菜鸟不太懂

网友:
作用之一是屏蔽,楼主请上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信号引脚也是传输线的一部分

网友:
信号和地之间存在寄生电容,这个寄生电容不是集中在一个点上,而是均匀分布在信号线和地之间,你可以想象信号线和地之间有无数个小的寄生电容,那么假如现在信号线和地之间的电平是0V,你要在信号线加入高电平,那么就会对信号线和地之间的无数个寄生电容充电,对电容充电就会有电流从信号线通过寄生电容流向地,这种电流就称为回流。

网友:
解释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