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电路

楼主(2015-12-25):
马达电路高通把原来的二极管换成了电容,这个电容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吸收马达线圈中瞬间释放的能量

网友:
Solder capacitors across your motor terminals
Capacitors are usually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uppress motor noise, and as such we recommend you always solder at least one capacitor across your motor terminals. Typically you will want to use anywhere from one to three 0.1 µF ceramic capacitors, soldered as close to the motor casing as possible. For applications that require bidirectional motor control,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do not use polarized capacitors!

  • If you use one capacitor, solder one lead to each of the motor’s two terminals as shown to the right above.  (Fig.1)
  • For greater noise suppression, you can solder two capacitors to your motor, one from each motor terminal to the motor case as shown in the picture to the right. (Fig.2)
  • For the greatest noise suppression, you can solder in all three capacitors: one across the terminals and one from each terminal to the motor case. (Fig.1 + Fig.2)

有此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