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根据流水信号线名获取到对应的dbid??

楼主(2015-12-25):
针对流水信号线,axlSelectByName("NET" "N31654135")或者axlSelectByName("XNET" "N31654135")
都抓不到这根线,请问应该怎么获取???

网友A:
可以,是不是名稱錯誤

Skill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nets" ) ?onButtons list("all"))
t
Skill > axlSelectByName("NET" "N97876")
(dbid:131531200)
Skil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不是名稱錯誤

Skill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nets" ) ?onButtons list("all" ...

在axlSelectByName之前先要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nets" ) ?onButtons list("all"))
这个么???
这个是必须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不是名稱錯誤

Skill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nets" ) ?onButtons list("all" ...

我试过了,在之前加axlSetFindFilter也是不能获取到这条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不是名稱錯誤

Skill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nets" ) ?onButtons list("all" ...

是不是16.60.060这个补丁包的关系?
公司16.60.041这个版本的能获取到这条n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16.60.060这个补丁包的关系?
公司16.60.041这个版本的能获取到这条net

有可能是,已經有hotfix 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已經有hotfix 62

获取不到是因为是teamwork的板子。。。。
获取不到的net被切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