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信号的作用

楼主(2015-12-25):
     看很多电路都有SYNC(同步信号)请问它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
同上 看有的同步G  有的同步Y  是怎么解释

网友:
同步的意思是发和收按照同一时钟,比如都在某一边沿进行数据传输,可以一路,也可以多路按一时钟同步   数字电路里的触发器有讲同步和异步,啃课本吧

网友:
同步,一般边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