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变压器推荐没

楼主(2015-12-25):
    在做一款产品,
    输入是AC110V,现在需要得到90V和5V两路直流电源,
不知道改怎么选变压器
各位有变压器的型号、资料、厂家推荐没

网友A:
    匝数  感量应该要自己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匝数  感量应该要自己定

第一次用变压器
选型啥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变压器
选型啥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也没设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设计过

网友:
    开关变压器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