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kill

楼主(2015-12-25):
    有没有可以根据pcb上面的dxf导入的2dline,创建那种一条条的屏蔽腔体铜皮的skill

网友:
    你可以上個圖片嗎?

楼主:
    这样的,,

    能看到图片不,大侠,你好,你写的skilL超牛逼了,我意思是根据这些结构做一个铜皮跟soldermask,铜皮最好能可以内缩,比较离板框太近加工可板子边上会露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到图片不,大侠,你好,你写的skilL超牛逼了,我意思是根据这些结构做一个铜皮跟soldermask,铜皮最好 ...

    我的理解是這樣,不知道對不對

    是不是在下圖的樣子(層面改為soldermas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看到图片不,大侠,你好,你写的skilL超牛逼了,我意思是根据这些结构做一个铜皮跟soldermask,铜皮最好 ...

    是不是類似下圖

    支持!: 5.0 反对!: 5.0
    支持!: 5 反对!: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類似下圖

    超牛,,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支持内缩不,,最好是靠板边的才内缩,靠近里面的不内缩,估计要求有点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牛,,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支持内缩不,,最好是靠板边的才内缩,靠近里面的不内缩,估计要求有点 ...

    請問一下,你先前都是怎麼建立?方式步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牛,,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支持内缩不,,最好是靠板边的才内缩,靠近里面的不内缩,估计要求有点 ...

    我的方式步驟如下:

    1.顯示DXF 2D line,加入一個Shape,並大於2D line.

    2.使用Skill工具Cut shape,選取所有2d line並Cut.

    3.刪除不需要的shape,就完成

    這樣的方法步驟是否有比你現在的方式還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到图片不,大侠,你好,你写的skilL超牛逼了,我意思是根据这些结构做一个铜皮跟soldermask,铜皮最好 ...

    但是正常情况下,是先由PCB 工程师做好分腔后,给结构工程师,然后再会回导,检查。我感觉第一步还是要手工做,skill好像比较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式步驟如下:

    1.顯示DXF 2D line,加入一個Shape,並大於2D line.

    我这个skill,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式步驟如下:

    1.顯示DXF 2D line,加入一個Shape,並大於2D line.

    今天去公司试了一下,我用的那个skill是degard版主的撕铜皮的工具,用一根走线撕开一个铜皮,好像不支持多跟走线,,可能跟版主的skill不是同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去公司试了一下,我用的那个skill是degard版主的撕铜皮的工具,用一根走线撕开一个铜皮,好像不支持 ...

    這是我自己的skill,你可以到下面的連結之52#下載最新版本,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f79ed6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我自己的skill,你可以到下面的連結之52#下載最新版本,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 ...

    我只想说你太牛了,,

网友(2017-06-09):
    还不错的样子,可惜看不到

楼主:
    已经过期了,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