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er的bug好多啊

楼主(2015-12-25):
两个孔明明是一个网络的,飞线也有显示,但连线就是连不上。原本是双击打孔,有时候莫名其妙变成单击打孔。设置了连好线后关闭飞线,但依旧是满屏飞线。mentor走线再方便,也经不住BUG,弄不好就没法用

网友:
是你自己设置的问题,和软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网友:
设置好了不存在你说的那些问题

网友:
拉线王不是浪得虚名的,你软件基本设置都还没用熟悉

网友A:
你们是自动拉线,或是手工一根一根的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是自动拉线,或是手工一根一根的拉线?

自动布线肯定不用,都是手工拉,可以分组拉,可以分方向拉,也可以单根拉,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