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PI里电容模型编辑存疑

楼主(2015-12-25):
如题,小弟是PowerPI新手,有如下两个问题请教前辈们:1、见下图橙色方框内的参数,头尾能猜出是啥意思,但是每一行中间的两个数值代表啥
2、还有,一旦定义了ESR与ESL后,电容器件的封装大小还有必要再定义么,如有有必要的话去哪里定义?

先行谢过哈~!

楼主:
补充一个小问题:
3、更改了一个电容后,就默认把所有的电容模型都更改了,应该如何设定只更改一个?

网友A:
这里主要就是定义电容的参数,没有其他的意思;没有必要再定义封装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小问题:
3、更改了一个电容后,就默认把所有的电容模型都更改了,应该如何设定只更改一个?:dizz ...

这是所有的相同的名称的都会修改,如果只需要定义其中一个,你可以自定义一种电容,然后把原有的删除掉,这样不容易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主要就是定义电容的参数,没有其他的意思;没有必要再定义封装大小

版主能否提供这方面的关键词,我好去搜索一下,或者直接有资料就更好啦?因为我看到有的在这个对话框里设置VRM模型的时候,也是用这种语言来描述,完全没看懂

网友B:
问题一,我也比较困惑,楼主不知搞清楚了么?    问题二,封装大小应该不用设置,因为是后仿真,所以软件应该会自动提取封装大小信息,不过我有个疑虑,是不是软件会根据封装大小自动计算安装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能否提供这方面的关键词,我好去搜索一下,或者直接有资料就更好啦?因为我看到有的在这个对话 ...

去看看spice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一,我也比较困惑,楼主不知搞清楚了么?    问题二,封装大小应该不用设置,因为是后仿真,所以软件应 ...

软件会自行计算走线的影响,但是你说的安装电感就不那么简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spice模型

好的谢谢。还有版主,Sigrity里能否调用IBIS模型?好像没见到相关文献或攻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有版主,Sigrity里能否调用IBIS模型?好像没见到相关文献或攻略

sigrity对模型的调用是比较方便的,兼容性也还算好。应该是贵公司购买的仿真模块不够吧

网友:
powerSI,powerDC不能调用ibis
speed2k systemExplorer systemSI这些时域工具才可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rity对模型的调用是比较方便的,兼容性也还算好。应该是贵公司购买的仿真模块不够吧

谢谢回复,楼下的版主刚好替我回答了,因为现在才初学到PowerDC和PowerSI,一直没碰到IBIS模型的入口,才发出主楼的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