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零件之后,再放下的时候,没有按设置的栅格摆放。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12-26):
版本为16.6,没有安装任何补丁.出现的问题RT。希望来个大神解决一下。

网友A:
是补丁的问题。我的之前出现过这个问题。打补丁后就好了。

网友B:
一定要打补丁不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BUG

谢谢,就是BUG,打完补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打补丁不然有问题

谢谢,打完补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补丁的问题。我的之前出现过这个问题。打补丁后就好了。

thanks,打完补丁之后就好了。

网友:
批量用user pick  经常不在格点上啊   和补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