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旋转放置是否影响SMT速度

楼主(2015-12-26):
    在PCB上旋转放置元件是否会影响SMT速度?见附图

    旋转放置

    旋转放置

网友A:
    理论上会影响运行速度.   但是现在的主流贴片机转角速度极快, 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基本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会影响运行速度.   但是现在的主流贴片机转角速度极快, 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明白,谢谢!

网友:
    现在都是高速贴片机
    这个旋转带SMT 来说
几乎没什么影响的

    以前很多都不愿意贴45 135度这些角度
    目前SMT 是任何角度都可以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这个贴不了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吧

楼主:
    在这里统一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