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Library Builder元件显示区域,为什么这么小?

楼主(2015-12-26):
最近想使用一下orcad Library Builder,结果发现创建封装的时候,封装显示区域很小,旁边空白区域无法利用,很不爽;如图所示,重装也没用。大家都是这样吗?

网友A:
要设置一下图纸的大小吧

网友B:
楼主难道没看见工具栏上的Full Area In+ Out-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一下图纸的大小吧

没有图纸设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

这个版本我也试过了。而且是在两台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难道没看见工具栏上的Full Area In+ Out- 等等?

这个只是调节元件显示大小。没法调节那四周的白边。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这个问题,我算是解决了。OrCAD Library Builder升级一下版本,就好了,看来白边问题应该是个bug。只不过升级后,界面有大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