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里面原件都什么作用?

楼主(2015-12-26):
  各位同行,大家帮忙说说里面每个原件原理 作用 对电路的影响 ,多谢

网友:
模拟麦克风加上工作電壓

网友:
    麦克风偏置电压

网友:
    似乎跟麥克風有關

楼主:
    C3110  C3112 这2个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3110  C3112 这2个有什么作用呢

一個是濾除高頻信號,一個是工作偏壓的旁路電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個是濾除高頻信號,一個是工作偏壓的旁路電容器

    多谢

网友B:
    这里面应该讲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应该讲的很清楚了

 很不错的资料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应该讲的很清楚了

    thanks,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