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将一部分电路整体换层呢?

楼主(2015-12-26):
就是将一部分电路包括器件,连线,shape等,整体从TOP层移到BOT层呢?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全选中,然后右键里有个改变层的选项,不知道行不行,你试试看了

网友B:
1,16.6 补丁51后面的有个 advanced mirror 可以;    2,通用型的话,把这一块创建复用模块,然后对自己应用,就变成一个group  然后mirror group   3,论坛有skill

网友C:
创建复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全选中,然后右键里有个改变层的选项,不知道行不行,你试试看了

这样只能mirror 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6.6 补丁51后面的有个 advanced mirror 可以;    2,通用型的话,把这一块创建复用模块,然后对自己应 ...

谢谢mirror group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建复用模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