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工艺与成本?

楼主(2015-12-26):
    请问各位大神:开窗不塞孔,阻焊塞孔,树脂塞孔,盲埋孔这几种过孔工艺的成本从高到低依次是?相差约多少?谢谢!0 r1 X: _0 P9 W1 g

网友:
    盲埋孔与前三种不是一个档次的,估计会增加70~100%左右。前三种价格差不多。

网友:
    盲埋孔(100%-300%)>树脂塞孔(20%-60%)>开窗不塞孔,阻焊塞孔(基本不影响成本)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解了

网友:
    盲埋孔的工艺和塞孔的工艺是完全不同的,盲埋孔的成本最高,其他几种塞孔的成本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