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12-27):
AD09原理图中器件的管脚号看不到是怎么回事

网友:
2种情况:
1、你没填写该管脚。
2、你把管脚给藏起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哪两种情况,如果管教隐藏的话,双击元器件,在mode--中勾选show all pins on sheet(even if hidden)即可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