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VBS画面整个图像偏白色?

楼主(2015-12-28):
请教CVBS画面整个图像偏白色,  设备是行车记录仪的CVBS接入到ARM , 接入有上图电路, 这种现象跟什么有关系,软件能不能调?  我试着调试硬件改变输入的幅度,基本没有什么改善! 各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显示屏的电压确认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的电压确认过么

跟那个没关系, 有的摄像头会  有的不会

网友B:
是亮暗区别 还是黑白区别呢。估计有的摄像头输入的电平不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亮暗区别 还是黑白区别呢。估计有的摄像头输入的电平不一吧

  整体效果 偏白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体效果 偏白色

那是不是AD的寄存器配置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AD的寄存器配置又问题

软件我搞不清楚  但软件工程师说ARM调不了  我就郁闷了

网友:
把51R去掉试下。
CVBS输入后经过该电路带宽可能降低了。

网友(2016-02-09):
75R改65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