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的PCB自我练习

楼主(2015-12-28):
Hi~各位大师,早上好,小弟前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请教关于DDR3布线的事情么,小弟最近画了一个小的练习,还希望各位大师帮忙看看,里面的一些问题还有我这样做是不是可行的,希望多多提点意见, 如果各位大师有一些好的范例能给小弟参考参考,那就更是感激不尽了!哇咔咔!小弟为了布线方便,更改了很多组的线序,也有整组调换,希望大师们帮忙看一下哈~~谢谢了!

网友A:
你最好文件打包上传,让大师帮你看看  有没有问题
如果是图片
他们估计也看不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文件打包上传,让大师帮你看看  有没有问题
如果是图片
他们估计也看不到什么问题

那我整理一下,发个BRD文件上来吧。

网友:
建议你直接发PCB 和原理图上去
里面大师都的很有经验的
高手如云 肯定是一大堆问题给你提出来的

建议你修改板子的意见也很多

网友B:
如图所示,DDR3 4片对贴,用T形结构,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DDR3 4片对贴,用T形结构,不会有问题?

我这个是参考官方的推荐DDR3布线布的,再加上我们板子空间有限,首要要求是小型化,所以我有限考虑这种布线方式。

楼主:
小弟上传文件给各位大师看看,还请多多指点,谢谢,谢谢!

392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25,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小弟再上传一个原理图哈,刚才只上传了PCB,这次上传原理图。

112.5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80,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C:
线序不能随便更换 DATA

网友D:
对于有的存储控制器,DDR3的地址线不能用T型拓扑,只有不带读写平衡功能的控制器(如某些FPGA)才能用T型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序不能随便更换 DATA

前一段时间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很多人都说可以适当的调整DATA的线序,所以我这次也是练习一下调整线序,如果不调整线序,6层板布起来太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一段时间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很多人都说可以适当的调整DATA的线序,所以我这次也是练习一下调整线序 ...

DATA可以调整 其它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TA可以调整 其它不行

这个我知道,我也没有别的线可以交换了,还有一个就是整组的交换,比如Data0-Data7,DQM0,DQS0+,DQS0-整个组合DAata8-Data15,DQM1,DQS1+,DQS1-。整个组交换,这个貌似也是可以的。只是不知道实际会不会出问题,还有待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有的存储控制器,DDR3的地址线不能用T型拓扑,只有不带读写平衡功能的控制器(如某些FPGA)才能用T型拓 ...

官方推荐电路上有T连接,也有fly-by,考虑尺寸也用的T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也没有别的线可以交换了,还有一个就是整组的交换,比如Data0-Data7,DQM0,DQS0+,DQS0- ...

这个不一定的 你要看芯片的DATAsheet有的支持 有的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一定的 你要看芯片的DATAsheet有的支持 有的不支持

好的,了解!这个我要好好去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E:
1,数据组内互换和组与组是可以的,和支不支持没关系,拓扑也是可以的,和支不支持没关系,fly-by反而要读写平衡支持,只是颗粒大于等于4个优先用fly by,效果好,但是T型也是可以的,你这优先T型是对的;
2,数字信号,对于信号完整性,最最最最关键的一点,一辈子都在和阻抗这个玩意打交道,自己考虑下,层叠阻抗是在前期就要考虑下的;
3,阻抗符合了再谈串扰什么的了,你这个不用看严重不达标,层内,层间串扰太大将来,也许跑几百能行,但高速率怎么办,裕量太小,稳定性会很差
4,等长蛇形不要用1W,起码2W,同组间距近一点可以接受,但是蛇形线尽量不要1W
细节自己看了,大的方面同组同层你的应该是做到了,只要阻抗保证,串扰OK(间距大点),等长足够,蛇形大弯弯,1600随便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有的存储控制器,DDR3的地址线不能用T型拓扑,只有不带读写平衡功能的控制器(如某些FPGA)才能用T型拓 ...

不带读写平衡只能用T型结构,不是才能,颗粒较多的情况下,采用fly_by从头到尾串下来,不用过多的绕线,单面情况下要更省空间,在DDR3负载颗粒较多的情况下,理论上采用fly-by结构的信号质量也比T型结构好,这也许就是大多数工程师看到DDR3就喜欢用fly_by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数据组内互换和组与组是可以的,和支不支持没关系,拓扑也是可以的,和支不支持没关系,fly-by反而要读 ...

感谢大师的回复,有了一些明确的概念了,我们这个设备最高是1G,一般在800M跑。下一版练习的时候我会注意的。还有一点想请教一下大师,是不是层与层之间必须要横平竖直的布线,还有一点就是组与组之间的间距要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10mil,还是20mil。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的回复,有了一些明确的概念了,我们这个设备最高是1G,一般在800M跑。下一版练习的时候我会注意 ...

目前这个PCB情况,能稳定跑四五百M你就偷着乐了,1G应该不行,建议你花点时间修改下。数据线可以对调,就尽量优化到最好,保证走线最顺最短,也让你不用绕那么多线,绕线不是技术活,是工作量,而且对信号质量没好处。。
虽然,同组间距可以适当减小,但你这个有点太密集了,长距离的,还有蛇形绕线间距。
相邻层比同层更要注意,耦合程度更高,所以如果不能做到横平竖直整体规划,可以在绕线的时候,把相邻的每根线交叉的地方互相垂直,就是在绕线的时候,让相邻层错开,尽量不要平行,即使只有一部分重叠。
800M  1G都不算啥,但前提是你的时序,信号质量,保证前者主要是等长,保证后者的主要是阻抗和干扰,宁愿多画点功夫把间距拉大,临层优化好,也不要冒险,那是money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这个PCB情况,能稳定跑四五百M你就偷着乐了,1G应该不行,建议你花点时间修改下。数据线可以对调,就 ...

好的,谢谢大师的指点,目前这个项目还没有启动,我也是前期准备工作,后期还不确定,算是先给自己预热一下,也做一点技术储备,方便以后用。多谢指点,小弟后面还会有问题的,还望多多指点哈~~

网友F:
其实楼主走线也没什么问题,关键在于
层叠的设计,建议ddr部分走线全部参考GND层
从图上看感觉两边ddr内部地址线的过孔打的有点近,但中间的T点处的过孔就不错。
4片正反贴的ddr3因为层数的限制,只能这样走的,但是绕线建议不要在分支上面进行。然后绕线的间距太小了!
关于走fly-by还是走T,要看芯片是否支持writeleveling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楼主走线也没什么问题,关键在于
层叠的设计,建议ddr部分走线全部参考GND层
从图上看感觉两边ddr内 ...

多谢提意见,我会继续试试的。多听听大师的意见,总会有长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意见,我会继续试试的。多听听大师的意见,总会有长进的。

我可不是大师你看我是初级新手。。。

网友:
我还没尝试着自己布ddr  赞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数据组内互换和组与组是可以的,和支不支持没关系,拓扑也是可以的,和支不支持没关系,fly-by反而要读 ...

直接看下去    器件位置不懂  貌似也只能走T  FLY_BY空间好像不够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实楼主走线也没什么问题,关键在于
层叠的设计,建议ddr部分走线全部参考GND层
从图上看感觉两边ddr内 ...

ddr部分走线全部参考GND层  这个只是理想状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看下去    器件位置不懂  貌似也只能走T  FLY_BY空间好像不够吧

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ddr部分走线全部参考GND层  这个只是理想状态吧

这个还真不是。。看叠层,层数宽裕,完全没问题!像楼主这种情况可以将电源层割块地出来!让bot也参考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真不是。。看叠层,层数宽裕,完全没问题!像楼主这种情况可以将电源层割块地出来!让bot也参考地 ...

我说的不只是针对此板    大多数情况下  想全部参考GND的机会不是很大  呵呵

网友:
    对接的地址线拉的太长了吧,可以尝试一下菱形打孔方式,等长蛇形绕得太近了。。。我一般用的3W,时钟差分对内等长绕得有点离谱,蛇形太大了,和其他信号线间距最好保证3W原则。

网友:
    个人感觉  1 没有同组同层吧? 2 拉线和绕线的时候间距是按照3w原则走的吗? 3 数据线和地址线的线间距 同层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大一点? 4 正反贴情况的时候 t 结构 打2排孔还是3排孔哪个会更好一点?

网友H:
    面线DQS和DQ没走同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面线DQS和DQ没走同层

    推荐原理图里面就是这么走的,所以我也很奇怪,我个人感觉是可能为了阻抗而设定的,在表层 的话比较方便设置90-100的差分阻抗。

网友:
    最近也在做DDR3

网友(2017-04-21):
    文件和你截图不一样啊

网友(2017-10-12):
    感觉真的不错

网友I(2019-03-11):
    你的等长规则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9-07-05):
引用 网友I:
你的等长规则是什么样的?

    以最长的线做标杆,剩余的线按照这个长度去靠拢,然后差分线统一长度,规则这块我也设置的不好,都是自己一根一根量出来的。如果有DEMO,建议直接抄DEMO。

网友(2022-02-25):
引用 楼主:
小弟上传文件给各位大师看看,还请多多指点,谢谢,谢谢!

楼主大成没,带带我,我是当初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