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USB2.0 Type C 接口电路

楼主(2015-12-28):
如题,是否有哪位大神有类似的电路,谢谢

网友A:
USB2.0有Type-C吗

网友B:
Type C是USB3.1出的接口,除了速率高上去之外,主要考虑了防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0有Type-C吗

现在的一些USB2.0设备,只是利用了Type C的连接器,和C1, C2的识别功能,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做到大电流充电,但不具备USB3.1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一些USB2.0设备,只是利用了Type C的连接器,和C1, C2的识别功能,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做到大电流充 ...

只要是识别C1和C2,那还是需要chip来控制。应该有专有的芯片,在下还没有使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ype C是USB3.1出的接口,除了速率高上去之外,主要考虑了防呆。

TypeC的升级还是很多的,不仅有信号方面的,结构方面的,还有电源管理方面的以及底层协议都有更新

网友C:
用PD吧 FUSB300 这样单做USB2.0大电流充电没有问题;这个只是BC用,电流应该可以到3A左右吧

网友:
我记得TI官网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C的升级还是很多的,不仅有信号方面的,结构方面的,还有电源管理方面的以及底层协议都有更新

受教了,目前公司还在用1.1,只做过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PD吧 FUSB300 这样单做USB2.0大电流充电没有问题;这个只是BC用,电流应该可以到3A左右吧

能把文件共享出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