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传输线损耗考虑表面粗糙度

楼主(2015-12-28):
仿真时考虑表面粗糙度
一般有两个模型
ammerstad模型 - 适合粗糙度(hRMS值)小于2um的情况
  huray模型 - 精度高,但是它的参数不易获得

问题来了,一般铜箔的表面粗糙度的Ra值差不多3.5um左右,使用hRMS值来表征Ra值为3.5um的粗糙度,那其hRMS值肯定是大于3.5um的
那这个要怎么处理?大家一般是使用哪个模型,多大的粗糙度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ammerstad

为什么?

我记得Intel处理是用Huray Model,有一个说明文档讲得很好。

网友(2016-05-20):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我记得Intel处理是用Huray Model,有一个说明文档讲得很好。

文档呢,发来看看?

网友(2018-05-23):
文档了 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