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ack-up的问题

楼主(2015-12-28):
    看intel DG, 其中描述的 PCB stack-up  2-x-2+ 和 Stack-Up 1-x-1 有什么重要区别? 2-x-2表示的是什么....

网友:
    上面第5第6层 1OZ 下面的0.5OZ

网友A:
    Stack-Up 1-x-1指的是一次压合,一次镭射,Stack-Up 2-x-2指的是两次压合两次镭射
    制作工艺一样,但是Stack-Up 2-x-2要多一次压合和镭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ck-Up 1-x-1指的是一次压合,一次镭射,Stack-Up 2-x-2指的是两次压合两次镭射
    制作工艺一样,但是Stac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