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倒F天线对板材、介电常数、板厚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5-12-29):
2.4G倒F天线对板材、介电常数、板厚有什么要求?7 c& B) v1 v: F" @4 s

网友:
2.4G的天线板一般都会选用高频板材来加工,介电常数小,损耗小。板厚的话首先看你结构上有没有要求,如果没有,那就由阻抗控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