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PI可能装的不对,现在提示这个,请问我现在应该怎样设置

楼主(2015-12-29):
哪位懂得大侠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A:
首先sigrity要按安装在D:/Cadence/SPB_16.6下
D:/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env这个文件里加入一行
set SIGRITY_EDA_DIR = $ALLEGRO_INSTALL_ROOT/../ASI
保存。

建议编辑时model integrity,格式比较符合文档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sigrity要按安装在D:/Cadence/SPB_16.6下
D:/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env这个文件里加入一行 ...

谢谢,我现在就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就试试

楼主 解决了么?我也碰到这问题了    没弄好

网友:
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哎

网友(2021-12-01):
引用 网友A:
首先sigrity要按安装在D:/Cadence/SPB_16.6下
D:/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env这个文件里加入一行 ...

    感谢,正解!环境变量按照这个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