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震荡频率的选择有什么讲究

楼主(2015-12-29):
    DCDC震荡频率的选择有什么讲究
比如何时选100K,200K等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
    频率和纹波有关,而纹波又与输出电容有关,输出电容又会影响到相位裕量,增益裕量。
    通常来讲:
    频率越大,纹波越大,输出电容越小,相位裕量和增益裕量相对较大。
之所以两个裕量参数是相对较大,是要看反馈环路的零点分析以及频率补偿的。通常在未补偿的前提下,这两个参数都是频率越高相对会有所增加。

网友:
    频率高的,电感,电容的尺寸小。开关损耗大。

网友:
    开关频率在你计算电路时候,电感的选择关系就体现了~~~频率高,电感值小,可选择相对下的封装;频率高,开关MOS管的频率也高,快关损耗就来了;频率高了,输出电容计算,电容值要变小了;还有环路也会跟这发生变化。

网友:
    如果是开关电源,与效率有关,一般的,振荡频率高的话效率会高,但电路容易不稳定;振荡频率低,效率会低一些

网友:
    看你所用的材料,技术要求等等而定

网友(2016-03-28):
引用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
    频率和纹波有关,而纹波又与输出电容有关,输出电容又会影响到相位裕量,增益裕量。
    通常 ...

版主大大回答得那么理论化,楼下zlpknm的回复比较中肯:
    开关频率在你计算电路时候,电感的选择关系就体现了~~~频率高,电感值小,可选择相对下的封装;频率高,开关MOS管的频率也高,快关损耗就来了;频率高了,输出电容计算,电容值要变小了;还有环路也会跟这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