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第一次上电不正常

楼主(2015-12-29):
大家好,modem产品批量出现仅第一次上电功能不正常,第二次重启之后都是正常的;产品放1小时后,第一次上电又不正常了。。 这是为什么啊。怎么分析呢?求助啊!

楼主:
cpu/flash/eeprom替换了个遍,也还是没找到哪里出故障;大神指导,如果需要哪部分图,随时可以上图

楼主:
第一次发帖,很激动,坐等大神分析解惑

网友A:
这个需要原理图和PCB 以及产品实物图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原理图和PCB 以及产品实物图分析的

哦哦。大神你好,以前在21ic经常看到你帮助解决问题。。可以加一下你qq吗?

网友B:
各點電壓上升時間差和RESET的時序有符合CPU的要求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點電壓上升時間差和RESET的時序有符合CPU的要求嗎?

版主你好,cpu没有看到有电压上升时间差的要求,是3.3v供电,cpu是conexant cx06833-44;  reset的时序不知道如何确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cpu没有看到有电压上升时间差的要求,是3.3v供电,cpu是conexant cx06833-44;  reset的时序不 ...

用万用表来看,或者把reset信号飞出来,用按键来控,看现象

网友:
原来产品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第二天启动需要重启一下才能成功,后来分析发现是因为上电过程中,由于启动配置引脚连接了FPGA,FPGA采用PS配置模式,上电后没有配置,电平为内部弱上拉,导致CPU读取启动模式错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来看,或者把reset信号飞出来,用按键来控,看现象

 如图是复位电路,大神的意思是用一个按键并联在0.1uf两端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图是复位电路,大神的意思是用一个按键并联在0.1uf两端么?

牛,2.7M的电阻都用上了。你的问题是典型的冷启动问题。多关注电源和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2.7M的电阻都用上了。你的问题是典型的冷启动问题。多关注电源和RESET

请再说详细点

网友B:
你的 CPU 應該有類似下面的上電時序圖,請用示波器檢察個點電壓的時間是不是符合 DATASHEET 所要求的。

网友:
个人认为思路应该为:电源-复位-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CPU 應該有類似下面的上電時序圖,請用示波器檢察個點電壓的時間是不是符合 DATASHEET 所要求的。

 cpu没看到这样的时序;   不过这么一说,我仔细看了看。 我的cpu vdd是3.3v供电的。  而复位那一块弄的是5v; 而5v转3.3v通过ldo转的,需要一段时间;。 ?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没看到这样的时序;   不过这么一说,我仔细看了看。 我的cpu vdd是3.3v供电的。  而复位那一块弄的 ...

复位那一块为什么要接5v 直接接3v3

支持你的說法

网友:
首先建议你确定分析思路:核心元器件->电源->关键主件的时序(上电时序,通信时序)->固件->软件

网友:
1、先测试RST的复位时间。查看IO_VDD与RST复位的时间够不够!用示波器抓一下。
2、主器件的电源纹波都测试一下。
个人感觉,问题应该跟复位有关。
复位电路,2.7M 与 0.1UF,电阻不需要那么大,具体查看一下,CPU所要求的复位时间。

网友E:
问题解决了的话,麻烦回复一下,挺好奇的。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是复位时间与上电时序没有达到一定的时序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的话,麻烦回复一下,挺好奇的。谢谢

问题解决了,各位分析的很对,我将0.1uf电容换成1uf,设备上电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 将复位的充电电容换成1uf。。功能正常。。非常感激各位的分析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