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kill运行vbs除了axlHttp还有其他方式么??

楼主(2015-12-29):
原本的做法是通过fprintf输出代码到vbs,然后axlHttp运行vbs
但是
Set oExcel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11")
oExcel.VBE.ActiveVBProject.VBComponents.Import "C:/cadence/FastUpdate.bas"
第二条,在excel中插入模块这行代码不能运行,是因为03版本还没加入这个功能么?
双击这个vbs却能运行,但是调用的是10版本的excel(电脑先装的10,再装的03),我已经指定版本Application.11也就是office03了
总觉得莫名其妙的。。。

网友A:
直接system(vbsFile),這樣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system(vbsFile),這樣可不可以

效果是一样的,system(vbsFile)还会打开cmd窗口,这个比较适合bat类型的程序
对于vbs,不如axlHttp(vbsFile)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system(vbsFile),這樣可不可以

目前发现在新建的excel中能插入宏模块,在打开的excel中不能插入
也就是
oExcel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11")
oExcel.Workbooks.Add

oExcel.Workbooks.Open
的区别
至于之前的条件格式问题,发现是因为excel中的宏代码中的xlExpression,xlGreater等代码,在Vbs调用Excel.Application时没有对应的真值的问题

网友B(2016-09-21):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类似的问题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类似的问题请教

指定打开Excel版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你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指定打开Excel版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你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skill加载c/c++的dll问题,是两种语言都可以吗?c# 可以加载吗?我用cadence给的c++和c结合编写的一个项目的dll成功加载了,但是自己用c++写了一个却失败了
或者skill能直接创建对象或者什么的,调用注册表已经注册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skill加载c/c++的dll问题,是两种语言都可以吗?c# 可以加载吗?我用cadence给的c++和c结合编 ...

加载dll我没试过,不清楚
你说的加载到底什么意思???不明白

调用注册表可以用
system()
sh()
axlRunBatchDBProgram()
其实就是执行bat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skill加载c/c++的dll问题,是两种语言都可以吗?c# 可以加载吗?我用cadence给的c++和c结合编 ...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没有试过

恩,可以的,多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载dll我没试过,不清楚
你说的加载到底什么意思???不明白

恩恩,谢谢,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