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被别人锁住了,解不开,求教。在线等

楼主(2015-12-29):
    我有一个线段删不掉,只能查看,应该是被锁住了,请教怎么解开,不知道当时是用什么锁的。求教 求教 急..谢谢

网友:
    find 里面分别点 symbol和comp,然后解锁和这个线段相连的器件

网友:
    线段无非就是锁线锁net呗。。。% I* D! L7 N+ L3 y' ]
    实在不行试试解锁所有那个skill

网友:
    锁住的应该是器件吧

网友:
    del-->选cline或者line 单选不要全部选。

网友:
    选中后,右击菜单property edit,删除Locked这个选项,就可以

网友:
    执行unfix命令,然后右键unfix all,全部解锁。

楼主:
    执行unfix命令,然后右键unfix all,全部解锁。  执行7楼大神弄出来了,简单粗暴!感谢各位大神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