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一下电路问题?

楼主(2015-12-30):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一个客人的图子  他从IC出来数字信号用了150UF  电感 。为什么用这么大?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打错几个字 不好意思  图纸  150UH

网友:
猜測是 Class-D 輸出 ,或是怕輸出帶 RF 信號,導致無法取得 EMI/EMC 產品認證。

网友:
应该是150nH

网友:
lc滤波 截止频率越低 值越大

楼主:
谢谢   大家的 回答       忘了说IC 是ADC 输出是一个蓝牙IC带数字音频        最大输出它写380mv

网友:
滤波吧,滤除高频

网友:
如果是CLASS D的话一般是15-22uH,而且后端的电容不能省掉,并且不会用耳机座来作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