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壳温Tc的测量位置

楼主(2015-12-30):
请教一个问题:

通常IC的壳温Tc指的是哪里的温度,是芯片某个管脚?还是背面热焊盘?还是说是正表面的外壳?

网友A:
TC 是指芯片壳体表面中心处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 是指芯片壳体表面中心处的温度。

多谢!
那常用的用来估算结温的方法,是测量IC的TC,根据TJ=TC+θJC*P?
还是说是用:TJ=TC+ψJT*P?

按照JESD51-12里的描述,θJC的P是指通过该路径散热功率,ψJT的P是指总功率,那么是不是第二个式子更准确?但通常datasheet里只给θJC或者θJA。

网友A:
θJC,θJA,才是热阻,ψJT有热阻的单位但不是热阻,datasheet里面一般只给θJC,θJA,TJ=TC+θJC*P 即可,
一般实测θJC的P是不好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θJC,θJA,才是热阻,ψJT有热阻的单位但不是热阻,datasheet里面一般只给θJC,θJA,TJ=TC+θJC*P 即可,
 ...

那请问 P 怎么得到呢?

网友A:
实测比较困难去量测各路径的热量,可通过仿真来分析。实测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尽量让大部分热量通过壳体散出。
请问你主要是想解决哪方面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比较困难去量测各路径的热量,可通过仿真来分析。实测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尽量让大部分热量通过壳体散 ...

我想知道实际工作时芯片结温大概是多少,这种情况该如何估计呢?
如果用上面的公式的话,P怎么估计呢?

网友A:
具体各路径所通过的实际功耗,目前测试比较难,用(tJ-Tc)/θJC,
测试Tj或通过软件读取吧,保守就用芯片功耗,
楼主兄弟,请问你想怎么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各路径所通过的实际功耗,目前测试比较难,用(tJ-Tc)/θJC,
测试Tj或通过软件读取吧,保守就用芯片 ...

之前以为直接用芯片功率,算出来太大,于是就以为是壳温测得位置不对。现在才发现哪里都不对

Tj不好测吧。软件读取是指仿真?

网友A:
楼主看来对这个研究不少,确实是个不简单的问题,如要了解测试结温一时半会很难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来对这个研究不少,确实是个不简单的问题,如要了解测试结温一时半会很难说清楚,

过誉了,热相关我连门都没入呢。
斑竹大大的意思是说:用仿真,比用测量壳温去估结温更靠谱

网友A:
能否把你遇到的实际问题项目发来瞧瞧,或给个联系,一起交流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誉了,热相关我连门都没入呢。
斑竹大大的意思是说:用仿真,比用测量壳温去估结温更靠谱?
 ...

如果知道Jc,Jb的热阻,也可再测一个Tb ,就可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你遇到的实际问题项目发来瞧瞧,或给个联系,一起交流下呢。

不好意思,这两天在忙别的,没看到。。。
不能算是项目问题吧,实际上我是挑了个简单的网卡,想测下温度估计结温,然后做个热仿真对比下。结果发现两方面都不会

QQ463762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