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射频电路原理图的设计

楼主(2015-12-31):
最近正在用si4463和sx1278做无线模块,但是数据手册以及网上的资料只给了原理图,射频电路中的部分阻容以及电感的值没有给出,希望大神能指点一下该如何来确定这些相关的值。
4463-TCE20C460_sch.pdf文件中是Si4463 B0 Class-E Switched +20 dBm matching for 460 MHz的原理图及相关的阻容值,不知道这个和433M的电路有什么差异,该如何更改。

SX1278_SCH.pdf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关于sx1278的原理图,不知道这个原理图是否OK以及其中所用到的阻容值以及电感值该如何确定。

小弟在这方面属于小白用户,希望大神能指导一下,该如何学习并设计这种电路。

si4463datasheet给出的原理图

si4463datasheet给出的原理图

si4463 for 460MHz

sx1278原理图

网友A:
传输线上的电感及电容是需用网仪实测看离50ohm的偏差多少再来微调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线上的电感及电容是需用网仪实测看离50ohm的偏差多少再来微调确定的.

那也要有一个基本值啊,我第一次焊上去的值该如何确定,还有能举例一下该如何微调吗

网友B:
1.    Matching组件的决定  请看以下附件  看简体版的较方便

2.    DC Block部分

如果你不想让该DC Block影响阻抗   那你放个150pF就好
   假设下图Point1是原始阻抗  Point2是串联150pF的阻抗
   可以发现  串个150pF 不会影响阻抗

而且串电容   基本上只会砍直流
对你433MHz的讯号  几乎无损耗

所以4463-TCE20C460_sch.pdf这份文件
DC Block放的是150 pF

当然你也可以物尽其用   DC BlockMatching组件来用
既然是Matching   那值的决定  就同步骤1
反正你只要串个电容  就可以当DC Block
433 MHz的讯号  不会被DC Block衰减

至于C7L5  因为你Rx讯号是差分
再比对4463-TCE20C460_sch.pdf的话
这两颗应该是Matching组件
只不过差分的匹配比较难
你就尽可能让Rx走线走短一点  阻抗控制好  不要走内层
如果SwitchSi4463就是很远   那你要在C6前面
多加一组LMatching

然后这个LMatchingC6
都要非常靠近Si4463  这样到时候
SwitchC6的长走线   造成的阻抗偏掉
还可以靠这个LMatching调回来
同时因为SwitchC6这段  Single-end50奥姆
那你就回到步骤1去调Matching就是了
这样的话  只要确保SwitchC650奥姆
因为C6Si4463很近   所以C6Si4463  阻抗不会偏太多
L5C7  就随便盲调即可
真要放个初始值   那就分别放1pF1nH好了
不会影响阻抗   也不会衰减到433 MHz的讯号

至于L1  那是当RF Choke使用
目的是避免RF讯号  回灌到你的VDD
那你就放个270nH

由上图可知  串一个270 nH的电感
对于433MHz  23.5 dB的衰减
这样对于回灌到VDDRF讯号   已经有一定衰减量了
同时  270nH电感的自我谐振频率   586 MHz
换言之  你的433 MHz仍未超过270nH电感的自我谐振频率
所以不会有啥副作用

如果你的电感值过大  其自我谐振频率就低
那么一旦你的433MHz  超过其电感的自我谐振频率
此时对于433MHz而言
这颗电感会呈现电容性  你是在利用他的电容性来砍RF讯号
也就是说  你是把电感当电容使用
或许仍有RFChoke的作用   但这可能会有其他副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Matching组件的决定  请看以下附件  看简体版的较方便

嗯   赞

楼主:
虽然看不太懂里边的原理,但也有很大的帮助了,谢谢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要有一个基本值啊,我第一次焊上去的值该如何确定,还有能举例一下该如何微调吗

用网络分析仪量下S11,看simth chart 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Matching组件的决定  请看以下附件  看简体版的较方便

你的文档看起来不错啊!!!!!!111

网友(2016-07-05):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网络分析仪,不是谁家都有的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小弟我最近也在做SX1278,楼主可以加我 QQ576017384

网友(2019-10-09):
好帖啊!受益匪浅!$ ^) @+ N) j& T

网友(2020-10-21):
好资料,留着慢慢看!

网友:
网上针对433M的参数不是很多,也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