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布线总结和请教

楼主(2015-12-31):
小弟最近一直想做高速走线,最重要的部分自然是DDR部分,先打理论基础是必然的,最近从网上收集了不少资料,结合实际的一些PCB案例学习总结如下。有错误的地方还望各位指出,也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望各位指教。先谢谢了

叠层:常规叠层分为4,6,8层。
            4层:SIG  GND/PWR     GND/PWR  SIG
            6层:SIG  GND/PWR  SIG SIG GND/PWR SIG
            8层:SIG GND/PWR SIG GND/PWR   GND/PWR SIG GND/PWR SIG

阻抗:对于DDR来说主要是50ohm 单线阻抗,100ohm 差分阻抗。USB的差分阻抗是90ohm,一些视频的单线阻抗是75ohm,音频好像也是75ohm。这个主要由走线宽带,材料介质,铜厚,差分走线间距等,介质到参考面的厚度决定。这个网上有很多计算公式,自己只要根据PCB厂家提供的参数,调整自己合适的走线宽带,间距即可,铜厚和介质到参考面厚度可以让厂家根据情况调整。

拓扑:主要是针对控制组信号线来说的,观摩了一些PCB后,主要常见的为T型结构和Fly-By结构。DDR2基本就是T型或者类T型的,DDR3T型,也有Fly-By

时间延迟:就是等长设计。说起来简单,却最难。好多不明白的地方。
基本准则就是:尽量同组同层,通孔数目相同,以CLK长度为参考,CLK线比其他控制,信号线适当长一点。

其中地址,控制线参考时钟,误差+/-50mil以内
DQS参照时钟 误差+/-100mil 以内(DDR3可以无视这一条,但是部分DDR3板子还是遵循这一条)
DQxDMx参照QDSx,误差 +/- 25mil 以内

DDR2
结合实际的PCB板子来看,DDR2 走线基本符合上述规则。但是我也看到一个特例,看到一块demo用的是单片32LPDDR2芯片,四组数据,其中第1,2数据组的0~15数据线走线长度才350mil左右,其他数据组和控制组基本控制1000mi以内。
不知道是否这种32位的LPDDR2是否有什么奥妙在里面。
DDR3
T型拓扑中地址控制组还是和DDR2差不多,
Fly-By拓扑中,地址控制组等长是指,总的走线等长,还是指每一段都要等长。比如CPU  (L1)  M1  (L2) M2 (L3) M3 (L4)M4
是指控制组中的每根走线L1+L2+L3+L4的总长等长(如果是,就是可以无视每一段等长,这种无视程度是否可以任意),还是指控制组中的每根线的每一段L1,L2,L3,L4都要等长呢?
虽说DDR3数据组QDS可以无视时钟参考长度,各数据组可以各自参照自己的DQS长度,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完全无视呢,比如我数据组1,长度500mil,数据组2长度800mil,数据组3长度900mil,数据组4长度1300mil,时钟长度1600mil。组内误差满足规格。请问这种无视是否可以达到这种完全无视的程度。

串扰:增加信号线间距(>2W),绕线间距最好也要拉大(>3W),时钟线最好用地或者对地通孔与其他控制线隔开。

电源完整性:DDR要有完整的电源平面,然后就是去耦电容了等。

网友:
总结的不错,但是要应用在实践中,比如DDR3的产品也不一定就是8层,可能会有20~30层,也都是看你产品的整体结构。

网友:
1.暂时没发现地址线一般需要分段等长,也就是你说的L1,L2,L3,L4分别等长,地址线不等长是指到达每一片的长度不一样,并不是线之间不等长

网友:
3.各数据组可以各自参照自己的DQS长度,但是不能相差太大,一般600mil以内

网友:
地址线一般需要分段等长,也就是你说的L1,L2,L3,L4分别等长,地址线不等长是指到达每一片的长度不一样,并不是线之间不等长

网友:
能不能进行下名词解释。。FLY-BY拓扑结构还有stub走线

网友:
总结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在Fly-By拓扑中,地址控制组等长是指,总的走线等长,还是指每一段都要等长。比如,CPU  (L1)  M1  (L2) M2 (L3) M3 (L4)M4

L1要等长,L1+L2等长,L1+L2+L3等长,L1+L2+L3+L4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