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清楚MOS管G极加电阻和双向稳定管的作用

楼主(2015-12-31):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between G and S, it is antenna diode (google it). between D and S, it is parasitic body diode (drain to body diode).

网友:
保护GS不超过规定的电压。双向的意思是有正负。

网友:
双向二极管是限定GS之间的电压,起到保护MOS管的作用,栅极电阻是延缓MOS管的开通时间,降低MOS管的DV/DT值,防止脉冲电流过大而损坏!

网友:
怎么样才能升级呢

网友:
栅极串租是为了防止MOS在陡峭栅极信号驱动时产生自激振荡,GS加双向钳位二极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栅极不会因为静电或者其他因素产生的过高电压而击穿,原因是MOS管因为工艺原因,GS击穿电压都比较低,翻看下MOS管规格书就可以知道,MOS管,摸死管。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