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fly-by走线请教

楼主(2015-12-31):
DDR3  很多人推荐使用 fly-by走线,当然控制地址时钟线也要等长:
但是,在Fly-By拓扑中,地址控制组等长是指,总的走线等长,还是指每一段都要等长。比如,CPU  (L1)  M1  (L2) M2 (L3) M3 (L4)M4
是指控制组中的每根走线L1+L2+L3+L4的总长等长(如果是,就是可以无视每一段等长,这种无视程度是否可以任意),还是指控制组中的每根线的每一段L1,L2,L3,L4都要等长呢?
还有数据线是不是可以无视时钟信号线的长度,从而每一组数据组都走出各自的长度来呢?
比如我数据组1,长度500mil,数据组2长度800mil,数据组3长度900mil,数据组4长度1300mil,时钟长度1600mil。各组内等长,误差满足规格。请问这种无视是否可以达到这种完全无视的程度。
谢谢

网友:
地址线一般需要分段等长,也就是你说的L1,L2,L3,L4分别等长,地址线不等长是指到达每一片的长度不一样,并不是线之间不等长,每一组数据组都走出各自的长度,但不能相差太大

网友(2020-07-30):
    其实你没有了解数据,地址控制它们与MCU之间的数据交换是如何工作的?其实很简单,一般手册资料上有或者请教一下硬件工程师就会知道的,然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等长?为什么和时钟有这样的要求的?后面遇到不同的设计时你都可以自己处理。个人意见

网友(2021-01-31):
    DDR2及DD3的走線規則

网友:
    有些规格里要求地址线和数据线长度不能相差太长,比如10mm,这在T拓扑里容易做到,但是在Flyby拓扑里面,应该很难做到吧,特别是最后一片DDR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