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形状的画法?

楼主(2015-12-31):
5金币
求教allegro怎么在板边铜皮画成L形状的和板厚一样高的画法?如果图所示!
求方法(最好是截图看下)说说思路 感谢在先!

网友A:
你的意思得是就是像有些GPRS模块,晶振那种,侧面和地面连起来一个个脚,铜皮露出来,可以焊接的那种。专业术语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如图。这种你就在做通孔的时候根据你需求,外层做成你想要的宽长和形状,一般长方形的,钻孔也是,可以做椭圆,将来把焊盘一半放在outline外面,一半在里面,做PCB的时候就会把外面的切掉,但是要给厂家说做工艺控制,他们懂得起,不然密度高点,不控制会有问题。

网友B: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A:
神马都看不到,没懂

网友C:
    看不清楚图。。。。。不明觉厉

网友D:
    不明觉厉

网友E: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F:
    圖看不清楚...

网友E:
    你这是两块板叠放在一起?上面那块边缘做邮票孔,下面那块普通的焊盘。

网友G:
    从图中可看出就是钻孔在板边而已,除此别无它法。也就是两块板对接焊在一起。

网友:
    当然这个钻孔必须是孔壁镀铜的才是楼主要的L形。

网友H:
应该是类似邮票孔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啥意思?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具体点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马都看不到,没懂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楚图。。。。。不明觉厉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觉厉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觉厉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圖看不清楚...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两块板叠放在一起?上面那块边缘做邮票孔,下面那块普通的焊盘。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觉厉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图中可看出就是钻孔在板边而已,除此别无它法。也就是两块板对接焊在一起。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不懂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类似邮票孔结构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网友K:
    没太明白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太明白啥意思?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们要换过孔一样打个通孔换到其他层一样!但是我要的效果是在版边裸露铜皮开窗的!但我看了下板子不是打孔灌铜切掉的做法!就像我们做焊盘一样的!

网友:
    我也看不懂

网友:
    你是要2个板子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得是就是像有些GPRS模块,晶振那种,侧面和地面连起来一个个脚,铜皮露出来,可以焊接的那种。专业 ...

    应该是你这样的!不过它不是和地连接!它是和其他板子对接的!一看你的回复!好像有点领悟了!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这样的!不过它不是和地连接!它是和其他板子对接的!一看你的回复!好像有点领悟了! 看看 ...

图中这个就是开发板的信号线啊,底板做个标贴焊盘,就可以把这个模块焊接上去的。跟个晶振,QFN封装什么的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这个就是开发板的信号线啊,底板做个标贴焊盘,就可以把这个模块焊接上去的。跟个晶振,QFN封装什么 ...

    嗯!不过我还是比较偏向于你这种说法!做个椭圆孔切掉!比较靠谱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 ...

    做长方形的孔不就是了么?咋转不过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长方形的孔不就是了么?咋转不过来呢

那时候没想到!不过看了kevin890505 他的回复就领悟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焊盘或者过孔一半在板子上,一半在板子外面,加工时跟厂家说明就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们画板子.把铜皮沿着板边画,然后垂直画到板厚一样高,就成L形状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就像我 ...

你把soldmask开窗不就行了。画L型你可以先画一块矩形铜皮然后再根据需要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把soldmask开窗不就行了。画L型你可以先画一块矩形铜皮然后再根据需要割出来。

谢了 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