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金属外壳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6-01-02):
准备做一个U盘,请问各位,接口的金属外壳怎么接地呢,直接接信号地?还是说要怎么处理一下?网上搜了一下, 感觉还是很混乱,所以来这里请教一下

网友A:
考虑到U盘对成本敏感以及不带线缆,建议U盘的外壳金属壳与信号GND不要直接大面积链接,用一小段走线链接。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悬空吧,比较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到U盘对成本敏感以及不带线缆,建议U盘的外壳金属壳与信号GND不要直接大面积链接,用一小段走线链接。

多谢解答。
你的意思是与信号地连接嘛,就不通过电阻电容连接了。那直接接地和通过电阻电容连接有什么区别?除了节约成本。
另外用一小段走线连接,是什么个意义呢?与不带线缆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悬空吧,比较灵活。

多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
你的意思是与信号地连接嘛,就不通过电阻电容连接了。那直接接地和通过电阻电容连接有什么区 ...

直接接GND,对EMI有好处。
通过电容电阻链接,对ESD有好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
你的意思是与信号地连接嘛,就不通过电阻电容连接了。那直接接地和通过电阻电容连接有什么区 ...

另外一小段线段,相当于两者的路径有一定的感性阻抗,对ESD有一定的作用。
不带线缆,说明你是直接进入的,对EMI的影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小段线段,相当于两者的路径有一定的感性阻抗,对ESD有一定的作用。
不带线缆,说明你是直接进入 ...

直插设备,受外界EMI的影响较小,那么设计应着重于ESD防护。对成本不敏感,可以考虑电阻加电容的方式,对成本敏感,则金属外壳可以直接接信号地,只是不要大面积铺铜,而是通过一小段走线连接。
以上我的理解正确吗?
如果是非直插设备,带线缆,受外界EMI的影响较大,那么应有屏蔽地或者说屏蔽线与PCB上的信号地直接相连,而不用通过电感电阻之类的,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插设备,受外界EMI的影响较小,那么设计应着重于ESD防护。对成本不敏感,可以考虑电阻加电容的方式,对 ...

是的

网友C:
建议直接接地,或者悬空,阻容接地可能会有问题。
譬如我们就遇到一种情况,板上上的USB座子(国际大厂)与sandisk原装的U盘去连,经常容易出现识别错误的问题。结果发现是因为VBUS pin稍长,先于GND pin先接触上,而板载的GND与机壳是通过阻容相连,这样GND的回路中就有很大的电阻存在,从而导致识别出错。
诚然阻容接地,有助于ESD,但从实用角度考虑,还是直接接地,或者悬空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接地,或者悬空,阻容接地可能会有问题。
譬如我们就遇到一种情况,板上上的USB座子(国际大厂) ...

感谢分享

网友D:
建議透過 USB 接頭,將 ESD 導到 PC 端去。並預留一個 0 歐姆電阻和 U 盤的地接在一起,到時候再看是接一起好、還是分開好。

PC 端的地較大,對於消散 ESD 的衝擊較有利,且有機會和大地(Earth GND)接一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議透過 USB 接頭,將 ESD 導到 PC 端去。並預留一個 0 歐姆電阻和 U 盤的地接在一起,到時候再看是接一起 ...

如果U盘插上PC了,ESD也打不进去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U盘插上PC了,ESD也打不进去了吧?

靜電會讓地的電位浮高,有可能讓 U 盤的芯片當掉。

當然導到 PC 去,讓 USB Port 當掉也是不無可能,不過咱們一直都這麼黑心,不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靜電會讓地的電位浮高,有可能讓 U 盤的芯片當掉。

當然導到 PC 去,讓 USB Port 當掉也是不無可能, ...

自己的产品没问题就行,别人的不管,

网友:
    悬空好点吧。我在冬天一插U盘电脑就死。遇到太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