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有关多层板的焊盘和过孔问题

楼主(2016-01-02):
问几个有关allegro 多层板的问题 :
1  在多层板中的封装,插件封装在做焊盘时必须要做flash 吗?按照常规理解,负片是需要做的,正片不需要。
    插件焊盘的inner层这个在我们做不同板,比如四六八层他会自动将参数 扩展到相应层,对吧?

2  设置热风焊盘时如果没有用flash而是用系统带的形状,比如说圆形,出负片时是不是就没有十字相连的形式,而是全连的。这样有什么坏处不?

3如果设置了热风焊盘,如果内电层出正片,那么热风焊盘将用不到,因为热风焊盘只在负片中起作用,那么在与内电层连接时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还是按照flash的方式相连吗 ?

4 我看到有的板子内层用负片,有的用正片,有什么讲究呢,还是个人喜好而已。出正负片对应artwork相应层设置是不是也不一样,需要做什么调整呢

5过孔在多层板中没什么讲究吧,比如需不需要做flash呢

使用flash 的焊盘

使用flash 的焊盘

不使用flash的方式

不使用flash的方式

网友A:
1,是的
2,是全连,顾名思义就是不让热量散那么快,因为接触面积愈小,散热越慢,全连散热太快,焊接时候容易出问题
3,按照shape-全局shape连方式里面设定的连接,默认的是十字还是八角的忘了,反正不是全连,自己改下看看效果就知道了
4,结果一样的,但是负片数据量小,而且软件很流畅,因为软件是调用现成的flash,不用每个pin都去计算避让空间,连接方式。出GERBER的时候要在artwork里面设置正负片方式
5,过孔一般都是全连

网友:
封装还是做上flash吧,你不用,可能别人也调用你的封装,一般层数多的,内层都做负片吧,数据量小,软件处理快,分割电源方便,准确的说应该分为内层和中间层,小的过孔用全连接,大的过孔需要做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是的
2,是全连,顾名思义就是不让热量散那么快,因为接触面积愈小,散热越慢,全连散热太快,焊接时候 ...

    放假还上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假还上论坛?

    家庭大聚会 在家吃大餐 没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