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试WIFI天线部分需要射频电容吗

楼主(2016-01-02):
大家好,请问WIFI天线50欧姆阻抗匹配电路调试时,需要专门的射频电容吗,还是一般C0G电容即可?

网友A:
一般的即可,但是要注意电容本身的寄生参数ESR、ESL

网友B:
要C0G电容,X7R以下标准的电容误差和温漂会差于C0G。2.4G以上对电容固有的参数误差要求比较高,会直接影响不同环境下敏感度。
匹配电路元件数量本来就不是太多,电容加不了多少成本,不要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即可,但是要注意电容本身的寄生参数ESR、ESL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C0G电容,X7R以下标准的电容误差和温漂会差于C0G。2.4G以上对电容固有的参数误差要求比较高,会直接影响 ...

谢谢大神

网友(2016-05-03):
表示不懂。还有比我更不懂的,呵呵,,,,,不懂就不要装逼。好吗

网友:
如果要做好产品,最好用好的元件,高Q,高频电容参数还是要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