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画螺旋形的PCB天线?

楼主(2016-01-03):
我想在板子上画一个433M的PCB天线;为了节省空间;想画成如图所示的形态(图中是ad封装)。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在pcb做出这样的天线。如果可以做成封装的话,该如何做?

网友A:
    一样的。很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很平的

在画异形焊盘时,根本没法放置过孔。即使可以,Pad Designer也没法做封装。请问,可以在PCB放置一个过孔,然后用直线的方法画这个PCB天线吗?

网友:
    正常做,放的时候加上角度不就行了

网友B:
    这,,,不是很平常的一个封装吗?究竟有什么难的?

    nat

网友:
    我也觉得没什么难点呀

网友:
    做成DIP封装就好了吧。。。。。。。。。。。。。。

楼主:
    试过了,唯一的方法就是将天线的封装当作过孔,IC的信号脚与过孔之间用走线来制作天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很平常的一个封装吗?究竟有什么难的?

楼主说的意思是要把两个孔中间连接的斜线也做到封装中,这样的异形焊盘在Pad Designer实现不了,所以这个封装要做成一体的是很难,如楼主所说,只能在PCB layout的时候用走线来连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意思是要把两个孔中间连接的斜线也做到封装中,这样的异形焊盘在Pad Designer实现不了,所以这个 ...

 想什么呢?摆几个焊盘(就一种圆焊盘,哪用得着什么异形),allegro package里可以走线的啊,哪里用等到allegro PCB designer里来走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