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PCB LAYOUT能在管脚、导线上显示网络标号吗?

楼主(2016-01-03):
本人对xpedition PCB LAYOUT不熟悉,请问它能在管脚、导线上显示网络标号吗?

网友A:
只能在导线上显示网络名,目前焊盘和铜皮都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导线上显示网络名,目前焊盘和铜皮都不可以

请问怎样设置才能显示网络名呢?

网友B:
    Graphic->Graphic options->general->netnames on trac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aphic->Graphic options->general->netnames on traces

谢谢你!

网友:
    难道在属性里不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