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完整性关注的频段

楼主(2016-01-03):
请教一下,
        在一些书上看到,PI设计关注的频段是低于100MHZ即可,但是这个100MHZ的依据是什么?        与系统本身应该有很大关系,而真正决定这个频段的因素是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说测试电源纹波要限制带宽在20MHZ,这个频段的依据又是什么?

网友:
比20M还大的影响不大,测试时也容易引入外界干扰

网友A:
你第一个问题是仿真频段,这个100MHz主要是根据你PCB板和分离电容的滤波频段决定的;第二个是测试问题,这个20MHz是由你关注的芯片的开关切换频率有关,由于纹波是由电源电路的一个指标,而电源电路上的频率非常低,目前基本都是1M以内,或者是1M左右,所以使用20M的带宽测试完全足矣,如果太高,会引入一些noise,这就不是纹波本身的问题啦

网友B:
纹波的来源是开关电源产生电路中开关的频率。这个频率指的是一个方波频率。我们先不管这个方波实际波形如何,有没有过冲振铃,或者占空比如何。只需要关注,在做DFT后,可以关注的谐波频率能量在9阶以下。目前的DCDC开关频率都在3MHz以下,所以20MHz频宽是就可以反映纹波中的主要问题。然后,我们再考虑非理想方波中的过冲,振铃,占空比等等因素,这就引入了偶次谐波的能量,于是频宽可以适当的扩展到100MHz。更高的频宽有没有必要呢,也许有必要,也许没,但是更高的频宽获得的信息就不止开关电源产生过程中的本身纹波了,还有系统中的其他影响。

网友:
怎么样才能升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个问题是仿真频段,这个100MHz主要是根据你PCB板和分离电容的滤波频段决定的;第二个是测试问题,这 ...

正中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个问题是仿真频段,这个100MHz主要是根据你PCB板和分离电容的滤波频段决定的;第二个是测试问题,这 ...

在补充一个问题,加入某一芯片的额定工作电压为1.8±0.5V,那么我们设计时要保证的频域是20M还是100M?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补充一个问题,加入某一芯片的额定工作电压为1.8±0.5V,那么我们设计时要保证的频域是20M还是100M?

还是我们上面回复的一样。

网友(2016-03-28):
引用 网友B:
纹波的来源是开关电源产生电路中开关的频率。这个频率指的是一个方波频率。我们先不管这个方波实际波形如何 ...

版主大大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