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版本加载一次原理图,部分差分就掉了,得重新加差分规则。

楼主(2016-01-03):
cadence16.6版本加载一次原理图,部分差分就掉了,变成单线规则了,得重新加差分规则。哪位高手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盗版软件总有各种问题

网友:
是不是原理图里面设置了规则,导入到pcb中了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可以将线路图里面的电气规则不要传递到pcb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可以将线路图里面的电气规则不要传递到pcb里面就可以了

是需要怎么设置?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需要怎么设置?学习一下

导网表界面set up里面更改

网友:
注意不要使用记事本编辑(可能出错),使用UltraEdit编辑

楼主:
这样确实可以解决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