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为什么摄像头都是与DSP不同在一个PCBA板

楼主(2016-01-04):
平常所见的手机,大部分运动相机,gopro全系列相机都喜欢把摄像头模组化,手机好容易理解,上面的组件通常是一体的,外面定做或外购,还有那些光学,马达,和制程是手机厂不大具备的,再有外甩模组对结构更小更薄的手机来说也是加分,还有电源干净,减少杂信对sensor干扰,电路设计就简单多了。所以模组化肯定电首选。但如果把sensor跟DSP和外围所有电源,充电IC等放到个极小的板子上,如何保证16M CMOS Sensor不受干扰?我目前就遇到这种必须放一起的案子,期待高手解答从硬件和layout上有什么对策,解决电源干扰,还有热噪干扰?如果不行结构还是改回外甩sensor算了。9 Y' s, ]: ]3 A0 b

网友:
摄像头需要做结构,放的位置不同,中间是用FPC线连接的

网友:
应是结构所限

网友:
可以换不同的摄像头,比较灵活。

楼主:
谢谢各位,还有关于电性的解释吗,如避开干扰,发热,杂信??

网友:
sensor板和主芯片不在同一板,会产生比较大的EMI辐射干扰

网友:
我做过一年的手机摄像头,个人理解,个人觉得还是结构所限,而且模组化更换方便。从电气方面来说,摄像头没几根线,mclk,pclk,sda,scl,数据线,行同步,列同步等等,还有些是mipi走线的。如果做好抗干扰,应该是可以做成一体,主要是时钟线包地,mipi差分走线,远离干扰源。数据线尽量等长。还有板子如果发热,那么仍然不建议和主板做在一起,还是模块化比较好。其实在做安防产品,我们做模拟摄像头,就把一些东西都做在一起了。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sensor在板内我发现最怕的还是电源对其影响最大,比如DC/DC会辐射,DC/DC对GND、电源线影响最大,所以SENSOR上的电源和地在有限的空间里不能做的太好。模块化后GDN/POWER自然是独立的,受影响的可能只有辐射的干扰。

网友(2018-10-17):
同意结构限制了